tmpn3120e1m编译的问题

楼主(2003-03-14):
我用lonmaker3.1中的nodebuilder编了个小的程序(用的是tmpn3120e1m,10krom),可是build时,出现“NO more memory in code area [NLD#96]”的错误,我将程序减了几行,build通过,我没3120的烧录器,不知道是程序编译后是真的很大吗?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TMPN3120B1AM Neuron Chip (10MHz, 0.5K EEPROM) TMPN3120E1M Neuron Chip (10MHz, 1k EEPROM) TMPN3120FE3M Neuron Chip (20MHz, 2k EEPROM) TMPN3120FE5M Neuron Chip (20MHz, 3k EEPROM) 应用空间只有1k,就是代码空间不够。 要不你再用2k,3k的3120试试。 用ultraedit看看编译出来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