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把旋转编码器输出的差分信号转换为晶体管开关信号让PLC进行高速计数

楼主(2003-03-14):
求助:请问如何把旋转编码器输出的差分信号转换为晶体管开关信号让PLC进行高速计数? 是否有现成的电子芯片进行信号转换? 若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到 gm200@21cn.com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知道的请回一下贴吧! gm200@21cn.com

楼主:
我都不明白你的意思.或者其他人也不明白所以没答复你.

网友A:
yesiu:我一直不明白你说的是模拟量还是数子量? 但你是否用变频,如果有可以将旋转编码器信号给变频,变频的模拟信号给PLC就行,PLC选用带模拟量的(有串口还可用串口连接),采集后,根据电流或电压的输入大小一样可以满足要求。 或将旋转编码器信号给仪表,仪表在给PLC。

网友B:
能不能解释一下“差分” ---绝对值?二进制?

楼主:
你说的是编码器输出的频率太高了吧?plc无法计数?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用下面的方法处理: 一.如果用变频器的话,变频器有分频电路的,只要弄几个跳线就可以了. 二.可以自己设计板子,我就自己做了一块板子.效果还是不错的, 可以分频,而且可以改变输出脉冲的电压.

网友C:
是Lindriver方式变为OC方式吗?可以用二个三极管试试

楼主:
对不起,几天没上网,原来有几位兄弟给我作了回复。 可能我说得不是很清楚。 我是指我用的旋转编码器,它的输出信号是A,B两相差分信号,就是A,A-,B,B-(“-”应该是在字母头顶上),我要使用三菱FX1N的PLC对该两相信号进行计数,但是PLC要求的是A,B两相信号,没有A-和B-,而且FX的PLC,输入端的电压由PLC内部提供,所以想到把差分信号转换为晶体管集电极输出的形式。请问哪位高手接触过这方面的应用,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多多指教。 谢谢 gm200@21cn.com

网友D:
试一下把A-、 B-、com接在一起,A+、B+分别接到X0、X1上。

楼主:
但是A+和B+是12V直流输出,而三菱FXPLC的X0,X1是内部供24V,所以应该要转换为晶体管集电极输出。 是吗? 请指教!!!

网友E:
有一种芯片可以做到,可惜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你可以查一下资料,可以肯定是有这种片子的,我见别人用过,只可惜我的记忆力太差了.哎!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啊!!!. 采用光隔能否实现呢?

网友F:
你所讲的差分信号一般也叫TTL差分,而你所需要的接口信号为HTL,事实上你就是要TTL到HTL的转换电路,数量多吗?我可以做。 gemple@online.sh.cn

网友G:
我们已做过此类项目单位可精确到1个脉冲,也是采用三菱PLC加编码器实现的,不过我们还采用三菱高速记数器,采用的是单端输入,接法按说明书上来就可以,编码器信号也有24V的。 董先生

楼主:
用422接口芯片就可以接受差分信号变为TTL信号在用OC输出到PLC即可。

网友H:
你编码器的厂家和型号告诉我 怎摸可能"A+和B+是12V直流输出"

网友I(2007-12-29):
同意这种方法“用422接口芯片就可以接受差分信号变为TTL信号在用OC输出到PLC即可”

网友J(2008-02-01):
你用的是A,B两根信号线,那你接的是推挽式编码器的接法,我刚调了EV3000的变频器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K:
"A+和B+是12V直流输出"?????
我也很奇怪,没听说过这种,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
_ _
A,B ,指的是A,B相的反信号,如果不需要就可以不接,有很多编码器只有A,B,0 相, 所以楼主要看你的需求,一般都是不用的,
所以也不需要转换啊,

网友L(2008-03-02):
MAX3094、3098、3096、3097都可以将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

网友M:
这么久的问题,现在还有人来讨论阿!我没查过MAX3094,3098,3096,3097芯片的资料,不敢妄言。但是前面很多人在不懂装懂,只有阿Q是生产编码器的明白,既然他没有明说解决办法,我也不便在此卖弄,砸兄弟们饭碗。但是只要稍动脑劲,花几块钱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N(2010-08-18):
接个光耦就可以了,TLP251yi

网友O:
使用 MHM-06 可以将差分信号转换为PLC标准信号,输入到PLC 高速计数器或源型输入点,如果是漏型输入点可使用 MHM-06O 集电极开路输出。 超高速800KHz 确保无计数误差。www.mhm-sh.com

特点:FEATURES
⊙MHM-06型 双路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编码器信号转换器 编码器信号转换模块),可将模拟差模信号或数字差模信号转换成单向脉冲信号输出,可应用于包括微处理器系统TTL与PLC之间数据高速传输转换接口(如解决旋转编码器、光栅尺模拟差模输出与单片机、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应用于西门子FM350-2高速计数模块)、电动机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变频器信号与PLC控制器之间的信号传输、差模输入/单向输出转换接口、还特别适用于电机自控应用等领域。尤其是能克服工控系统复杂的现场环境下的强干扰,排除强电场、强磁场等电气干扰。MHM-06型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能有效保护较为敏感的电路,并且具有脉冲整形功能,有效地提高了系统之间的抗干扰性能,为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提供一个安全接口。内置二路独立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

⊙MHM-06型双高速差模信号转换器。输入差模翻转灵敏度Vid ≤0.2V。
输出方式有:常规MHM-06型推挽输出幅度与模块工作电压同步、MHM-06O型集电极开路输出、有固定TTL电平输出06T与模块工作电压不同步,可任选一种。

⊙MHM-06型与MHM-02型输入接口不同,其输出接口完全相同。

⊙结构上采用了片状模块卡口式结构,可直接卡入标准道轨安装,安装拆卸维护方便。可以多片紧凑叠合安装在标准道轨上DIN,可节省和替代控制柜输入、输出接线端子。

网友P(2011-03-21):
直接加电阻,三极管改为集电极开路型输入就OK,别那么复杂

网友P:
或者更换编码器,换集电极开路型OC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Q: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R(2011-05-18):
MHM-06 型 DS差分信号 转 PLC 24v   (匹配PNP源型PLC)

MHM-06O 型 DS差分信号 转 OC集电极开路输出 (匹配NPN漏型PLC)

MHM-06T 型 DS差分信号 转 TTL 5v (匹配TTL单片机)

MHM-06L 型 DS差分信号 转 LvTTL 3.5v (匹配LvTTL单片机)

网友S(2011-11-21):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PLC可以发高速脉冲(24V输出),还有一台伺服控制器可以接收差动脉冲输入
我想用一个AM26LS31C芯片做一个转换,不知道怎样做电路,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T(2013-10-23):
无意中发现一个好东西。这个产品真心不错,可以考虑使用。

差分转化器。

DTS003实现3路差分信号到单端信号的转换。可将旋转编码器、光栅尺、磁栅尺、伺服驱动器、变频器等输出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

当您的设备(PLC、运动控制器等)不具备差分输入功能,又需要接收差分信号时,可选用本产品。

taobao上有卖: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5543182351

网友U(2014-06-03):
测一下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用输出去带一下小型继电器,继电器的开关量输出接PLC即可。

网友V:
希望版主找高人把上面不懂装懂的意见方法纠正一下!或者指出也好!

不要误导了大家呀!!

网友W(2017-05-10):
引用 楼主:
但是A+和B+是12V直流输出,而三菱FXPLC的X0...

 用一个DTS003差分转换模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