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国内哪里能买到直线电机?

楼主(2003-03-14):
我问过三家,交货太慢了,要2个月。有没有哪家公司有现货?谢谢!希望1-2个星期能到货!

网友A:
需要何样的直线电机 yuanxudong0835@163.com

网友B(2010-09-03):
你的直线电机的行程是多少,加速度多少,峰值推力,持续推力等一些常规的指标。zenggl@szservo.com.cn

网友C:
老大,他是七八年前的帖子

网友D:
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做直线电机推广的都搁那憋着呢,一有风吹草动管它什么,一个字--上!,呵呵。。。。。。

网友E:
又见传说中的挖坟贴......

网友F:
ACScontrol明白了?!

网友D:
呵呵。。。。。。。多少明白了一些,不过不要紧!

网友F:
贵在坚持隐忍和不懈努力!

网友D:
嗯,对了,记得曾经有人向您问过,带日系交流通用伺服,两块卡分别让驱动器做速度环和位置环,有的卡适合让驱动器做速度环,而有的卡适合让驱动器做电流环。我最近听到了这样的解释,请您给分析分析:我记得他当时说用PMAC卡时,驱动器做速度环控制的比电流环好的多,而日系交流伺服电流环又是不开放的,所以我当时以为在日系驱动器上做速度环会更好些,后来听说是因为控制卡在控制算法不同造成的,有的卡采用的是经典的PID算法,而有的卡采用PIV算法,他的解释是理论上采用PIV算法的控制卡做位置环和速度环,驱动器做电流环会更好些。合理吧?呵呵。。。。。。

网友F:
汗!请问PIV是什么算法?

个人以为做到哪一环首先取决于应用需求,然后才是算法差异。

网友D:
所谓的PIV就是Proportional-Integral-Velocity Loop,就是位置环中没有D值,只有P值和Vff(速度前馈)以及Aff(加速度前馈)

如何根据应用需求来选择做到那一环?驱动器做电流环上比速度环伺服周期要短,还有其它什么的吗?在应用中看到好像似乎要求不严格

网友F:
谢谢指教!不是还有Integral吗?据说上位直接闭位置环,免速度环,驱动做电流环的运控卡多采用与上述算法类似的思路。

网友D:
不敢不敢!速度环有Integral,位置环没有。

ACS对于特殊的应用,如扰动负载类似气缸,弹簧等等,在运动过程中以及运动停止后由于惯性或者结构本身特性,负载会不停抖动,对此ACS的做法是将特殊的算法固化到底层的DSP中,负载便不会再抖动,这个算法是第三方的,当然这种算法是要收费的。

网友F:
第三方算法!这需要很高的商业化程度才可操作,在当前的国情下尚无法企及。

网友D:
ACS是将个别算法买来固化到自己的DSP中的,人家是以色列,呵呵。。。。。买时这作为一个选项

网友G:
速度环有Integral,位置环没有。

这样保证位置精度?

网友D:
而且位置精度保证的很好!呵呵。。。。。。

网友D:
其实并不是ACS一家用PIV的控制算法,有些驱动器也在用,例如copley

楼主(2003-03-14):
我问过三家,交货太慢了,要2个月。有没有哪家公司有现货?谢谢!希望1-2个星期能到货!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2010-10-29):
ACScontrol   PID属于经典运动控制算法,你整出个PIV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下如何保证位置精度的呀?

懂点运动控制的都知道如果没有微分环节,系统的整定时间会很长,也就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稳态。如此延迟怎么能保证位置精度?

还望ACScontrol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