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e通讯

楼主(2003-03-14):
如何用dde实现vb和intouch之间的通讯? vb作为服务器,intouch作为客户端 在vb和intouch中分别应该进行哪些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请查阅VB编程指南,InTouch用户指南, 里面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B:
VB作为DDE服务器 VB中支持DDE的对象有4类:Form(窗体)、Label(标签)、TextBox(文本框)和PictureBox(图片框)。其中,Form对象扮演(即数据的提供者)Label、TextBox和PictureBox等对象扮演接受端(即数据的接收者) 以文本框为例: VBSrvApp是作为Application 的应用程序名, form1是作为 topic 的窗体名称, textbox1是作为 item 的文本框名称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要倒过来! vb作为客户器,intouch作为服务端,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C:
使用标准DDE三段式读取intouch中的tagname就行了。 view|tagname!"真正的你要读取的tag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