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3-03-14):
我检查一台成都佳灵的0。75KW的变频器,可是一上电什么也不显示,后检查发觉无直流高压 而且发现输入端的限流电阻烧坏我现在也不知如何,希望各路高手快快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先要详细描绘一下发生故障经过,这样说有点。。。,可能的原因很多,不能保你换了元件就可以用

楼主:
我变频器拿过的时候通电就是什么也不会显示 发现与大电容串联的限流电阻老是烧,有更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B:
西安电工研究院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029-4273667

网友C:
主要是直流母线上的接住器或是可控硅不动作了,请查其相关线路。

楼主:
我检查过接触器和整流桥都正常没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B:
检查变频器线路是否接对

网友D:
是否有短接起动线(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就容易损坏这个电阻!!

楼主:
是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