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问题

楼主(2003-03-14):
如何打开FX2的时钟?

楼主(2003-01-11):
FX2好像只有配用有时钟功能的EEPROM才行吧,FX2N就有内部时钟。

网友A:
FX2本身没有时钟,需要选择RTC的配件。

网友B(2003-03-13):
跟我联系.hzksjq@yahoo.com.cn

网友B:
D8013-D8019是FX 系列PLC 的内部时钟,如果要修改只需将M8015强制为ON即可,不过修改后需改为OFF,否则时钟就停止了。

网友B:
FX2没有内部时钟,FX2N,FX1S 有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