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楼主(2003-03-14):
请教各位: 有一台韩国产设备,采用LG MASTER-K K3P-07AS PLC,欲读取其程序便于维修,在编程软件中对应哪个型号,谢谢!!!!

网友A(2003-01-11):
通病想练,找办事处问问

网友B:
LG MASTER-K K3P-07AS PLC属于K200S系列的,所以KGL-WIN(32)软件即可编程,打开,http://www.gongkong.com/sort/plc/download/default.asp 在这里可以下载。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正确,但只有KGL-WIN(32)还不行,需要一根PLC-PC的连线PLC-9针与PC-9针COM口相接,PLC-9针接线2与PC-9COM的3,PLC-9:3与PC-9COM:2,PLC-9:5与PC-9COM:5,即可。

网友D(2003-02-22):
请问:G7L-CUEC如何与研华的PCI-1601通讯,如何连线?

网友E:
可以找办事处啊!

网友F(2008-11-17):
请问:办事处电话是多少?

网友G:
问问楼上的办事处。就能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G:
可以找办事处啊!楼上说的对

网友H(2015-07-27):
找我就可以了,电话15818732648

网友I:
KGL-WIN软件 去http://www.lsis.com.cn/下载就成

网友H:
找我吧,帮你把程序搞出来,QQ364143717 电话15818732648

网友(2015-11-01):
该CPU属于K200S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