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知识?

楼主(2003-03-14):
一般变频器的编码器的输出波型占空比为0.5T,A\B脉冲相差90度,但有些编码器的输出波型占空比为1/6T,这种编码器使用方法是否有不同的地方?是要把A\B信号接上后同时也要把起始位置信号Z也要接上吗?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为何没有回答呢,是我说得不清楚,还是没人知道,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工作中也出现使用编码器的问题。我想通过编码器读取信号给一个显示器,在由这个显示器输出4-20MA信号给PLC。PLC在输出信号给变频器。 我的问题卡在显示器这关,你能否帮忙,或提供厂家。

网友B:
我们有这样的显示器021-32031167金先生。

网友C:
起始位置信号Z接不接看你自己的需要 需要显示仪表可找我13818801548 binges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