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高速计数器的问题,急呀

楼主(2003-03-14):
各位大师门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师。,最近我用omron的cpm1a高速计数器,连接编码器(omron的E6A2 BROWN,BLUE BLACK 三线的)控制电动机,DM6642也设定好了,可是00000一直没有输入信号.我真是一筹莫展啊,我编码器的接线是(黑00000,棕+24VDC蓝0Vplc的com连蓝)是不是编码器坏了,还是我接线不对.我手工输入00000有计数信号.你门能告诉我吗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E-MALE:boyboywang@sina.com

楼主:
火烧眉毛了,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接线没问题,不清楚什摸问题,你能否再讲得清楚一些

网友B(2008-06-23):
测量黑线输出的电压(慢慢转动编码器)是不是够24v,输出电压低了的话要转换才能用.

网友C:
(黑00000,棕+24VDC蓝0Vplc的com连蓝)

这种接线方式是错误的,要接正电源

网友D:
编码器型号说的详细点,E6A2后面是什么型号,需要知道编码器是NPN还是PNP的,才能确定如何接线

网友E(2008-08-21):
需要知道编码器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F(2009-03-19):
DM6642有什么作用,在手册哪一页?最近我用omron的cpm1a高速计数器与编码器连接,我设PRV  0  0  DM0   编码器的A    B 相分别接000    001,

我转动编码器时,000  001的计数信号不会闪,PLC上的COM口也接+24,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