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下的485网络通讯一问

楼主(2003-03-14):
我要用485组网,然后通过485/232转换接到pc机上,采用主从通讯,但是232的第10位为奇偶校验位,而485的这一位是地址/数据判别位,奇偶校验位在DOS环境下可以通过修改状态寄存器能直接控制,在windows环境下又不能直接操纵硬件,请问在windows下应该用什么方法控制实现啊。我用的是C++ builder,如何编程实现? 附:我有两个设想,但是都没有实验过,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请有经验的大侠们指导: 1.在发送数据的时候,每次都改变奇/偶校验类型以适应要求。就是比如这次要发送地址,那么就采用能使奇偶校验位为1的那个类型,只不过每发一个数据都得先判断一下。 2.就是采用固定校验类型,但是8位数据中留出一位来平衡奇偶,达到我的要求。比如把最高位作为平衡位,要发送地址01H(0000 0001),根据奇偶校验要求,采用偶校验,则要将最高位改成1以实现偶校验为1。 我的想法很不成熟,欢迎来信指导,不胜感激! email:ydzhong@sina.com

网友A:
不在意速度的话,每次发送前初始化串口:)

网友:
多谢指点,我会考虑这种方法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