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VR015G7S-4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3-03-14):
各位大虾: 下午好!小弟想请教关于FVR015G7S-4变频器修理的问题,请各位高手不啬赐教。我们公司有一台该变频器,按启动后,机器没有运转,变频器显示“LU"(电压不足);测输入端有480V的电压,输出端为零。不知道该变频器在哪个回节上有问题,请高手指教一二。如果有哪位知道该变频器的原理图,请告知小弟哪里可以找到,谢谢。我的电子邮件是:awendey@cmmail.com 祝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快乐!

网友A:
你好! 我公司李工,他懂!他有十几年的工龄了! 想解决问题,打电话来:0579-2055515阳小姐转

网友B:
可能是主板有问题!能复位吗?020-81566269

网友C:
主回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D:
把电源板上小板的电解电容换掉,或把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掉。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通三相380v,直流母线才320v左右,我想可能是电解电容,也可能是继电器。我还没解决呢/更换电容太贵了。 怎样判断电容好坏呢? 楼上的同志可不可以说详细点,鄙人有点笨。谢谢!

网友F:
将变频器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再调整,试试看!一般电容的使用寿命为50000小时,这时其容值将下降。 我公司有相关经历。   0371-3763290    张恒         郑州康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G:
G7S系列开关电源调整模块易出问题,清洗一下或更换,我有代用品。

网友B:
G7变频器没有可恢复出厂值的参数!!!主回路继电器是否有问题可在通电时听声音就知道!! 这变频器我们也修过很多!

网友D:
它没有主回路继电器,只有可控硅控制。

网友A:
电源板上的小开关电源板坏啦 请联系 西安电工研究院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029-4273667

网友E:
开关管坏了,还会有显示吗?真是的!

网友G:
G7S系列开关电源调整模块易出问题,清洗一下或更换,我有代用品。 13706231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