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一个很菜的问题:如何使变频器接收+-10v信号,实现正反转?(内空)

楼主(2003-03-14):
一个很菜的问题:如何使变频器接收+-10v信号,实现正反转?(内空)

网友A:
很多变频器的说明书上讲的很明白。你用的哪个变频器?

楼主:
你好,我计划使用三菱FRA-500

网友B:
用辅助端子:1、5

网友C:
+-10v信号可以控制速度和正反转,祥情电话谈. 通本电器 张工 0755-25887950 25884161 25884176

网友D:
晕哦,连说明书都不看么?

网友E:
施耐德的ATV58系列通过加I/O扩展板就可以直接实现双极性控制。

网友F:
其实我比你还菜。你不用担心!!!!嘿嘿!!!知道了跟我联系让我也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G:
加一个转换开关!和一个电位器!ATV3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