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3-03-14):
电机常用的启动方式有直接启动,星三角降压启动,自耦降压启动。如何正确选用书上介绍的标准没有明确规定。而且,实际设计的时候通常没有完全按照书本上,经验的成分比较多。比如,有些书上介绍7.5KW以上的电机应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实际上很多电机功率大于7.5KW却用了直接启动方式用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以前很少接触自耦降压启动方式,自耦降压启动方式应该是用于更大功率的电机,那么多大功率的电机要选这种方式,还有自耦变压器如何选择,功率大的电机控制柜中主回路是用铜排连接,而不是粗导线为什么?那老师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各位朋友:       我是一个代理西门子软起动器产品的专业企业,希望能与 在这个产品方面的朋友联系,互相学习,了解软起动的应用情况,共同 成长。      网址:http://www.tongben.com Email:tb@tongben.com TEL:0755-25884161 WU SIR

网友B:
电机启动方式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变压器和当地电网的容量,当电网容量足够大的时候,很多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像一些钢铁企业,电机在100KW以下就能直接启动

网友C:
22kw以上尽量使用星角启动

网友D(2006-03-21):
铜排和导线在散热方面决定载流量

网友E:
支持王正义。在一般的单位,60KW以上的就不能直接启动了。至于铜排,主要是涉及到结构的问题,铜排联接比电缆容易,而且相对来说价格和加工都容易。而且采用铜排联接的铜排都要比需要的载流量大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