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电缆接法

楼主(2003-03-14):
不知各位是否知道变频器面板控制的电缆线是如何接法 急求帮忙

网友A:
不知是那个牌子029--4273667 西安电工研究院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

网友B:
你是配套的控制面板,还是用工厂宏,通过接线柱引线使用按钮控制?没有说明书吗?看一下就明白了,如果是控制面板,应该有插口,不会那么容易插错吧?

网友C:
你是配套的控制面板 还是单独选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