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够接工业显示器吗?(Ans)

楼主(2003-03-14):
请问三菱Ans系列的PLC上能接一个工业显示器吗?若不能,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显示器的功能只是能够显示一些数据和曲线就可以了。

工控啊!

网友:
你完全可以选用三菱公司的GOT实现此目标,或者采用相关的计算机接口卡即可,通过编简单的程序实现!!

网友A:
三菱Q系列有相关模块,术语叫计算机模块,可以接鼠标、显示器、键盘、,自带网卡等,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做为其他CPU的一个模块,详情咨询杭州和华自动化公司 0571-88863796 88863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