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那里不对?

楼主(2003-03-15):
这是咋回事?? 各位大大,我用三菱A500的22KW变频器。带工作台做上下运动,上升时用电位器控制速度,没有什么问题,下降时用多段速,固定为6HZ向下走,可就是在下降时,总报警。有报过流,也有时报过压,我以加了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可能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A:
把加减速时间变大试一下!

网友B:
下降时电机是在发电状态!如果其它办法不能解决的话,就要用能量回馈单元,但价格太高了! 先把刹车单元及电阻的型号换大一点试一下!具体的情况可与我联系!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康育南路13号小区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7600 E-mail: asdl105@163.com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电话:0576-7220105   传真:0576-7241097 联系人:董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