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楼主(2003-03-15):
我先用VB编了一个小程序可不断从COM1向COM2发送随机数,然后运行用MCGS高级开发包生成的设备驱动,原想在设备检验中能发现八个通道的值 ,但是八个通道后面的数值还是0,也就是说通道没有接受到数据, 请教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办?

网友A(2002-03-08):
生成的设备驱动是个空架子,里面的数据处理还需要自己编写啊。 我用过串口父设备,编写DLL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当然知道是空架子,而且数据处理部分我也写了,但就是出现上面的问题,问题可能就是数据处理部分不太成功,所以向各位请教!

网友A:
你设置个断点啊,看调用内部函数后收到数据否。 100%是你代码处理的问题。也许你没把数据放到那个表格的单元中。 MCGS带的那个例子多看看,一定能解决的。 EASY!!!

网友B:
请问pangu,是不是如下的代码啊? dat(i)=inputbyte(i) 另外,请问你们的串口是否只能处理二进制的信号啊?如果用vb发,采用text的形式发,是否便收不到?

网友A:
应该没错。 我只是MCGS的一个普通用户,不是他们的人。呵呵。 另外,我不是说过了吗,TEXT形式发的字符串也是用ASCII形式的二进制表示的,收不到数可能是你转换的问题。

网友(2003-03-15):
james: 你好! 能否把您的数据处理的原代码发给我! 非常感谢!!

网友(2005-05-28):
楼上的几位你们好,我用MCGS从串口上采数据刚开始采不数据,后来向MCGS公司要了一个串口驱动程序,但是他们给我的那个驱动只有两个通道 而且都是16进制和ASC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哥有没有多一个数值通道最好是十进制数值型的!!!能不能发给我用一下,小弟将感激不尽!!!急切!!!!!!! 邮箱:liuzhanwen@126.com 手机:13768485745

网友C:
自己编一下,通道数是在程序里有个设置通道数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