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500

楼主(2003-03-15):
求教各位大侠,我是一位新手,想请教FR-E500变频器在查看参数时80-150的值不可看。为什么?在哪种方式下可以看到。

网友A:
主板有问题!020-81566269

网友B:
你这台变频有问题,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可看的!那你其余的参数可修改吗?

楼主:
变频器运行正常,我想是设置问题。只有少数参数可以修改如77、79 等。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屏蔽某些参数?

网友B:
那这个问题就简单了,你看一下PR160,你将他设为0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了,确实是,谢谢!

网友B:
不用谢,以后在变频上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给我发邮件:slave.lu@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