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3-03-15):
我想从数据文件中读出数据并逐点显示,是不是该用gragh控件?graph.plotcharts好像是一次显示所有的点,我该怎么做呢?是不是通过设置updatetime来实现?

网友A:
逐点显示用Dchart控件比较好。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想做出动画效果,重放动态曲线的过程,还是用Chart吗?

网友A:
是的,可以用定时器控制显示速度。

楼主:
你说的是卡上的定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