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如何控制水泵与风机?

楼主(2003-03-15):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刚毕业分配到一家企业热电厂搞热工自动化方面的工作的,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各位的指点;现在有个问题不是很明白,就是怎么控制与调节水泵与风机,其控制原理是什么?希望各位老师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02-04-11):
http://opto22.gongkong.com

网友(2002-05-24):
使用变频器控制水泵和风机的转速(n=60f/p),调节器接受液位信号,输出给变频器。

网友A(2002-11-12):
可以和你交流交流,chenhongbin@sina.com.cn

网友B:
楼上的楼上说的基本正确,但不能用调节器接受液位信号,输出给变频器。

网友C:
楼上说的正确,调节器接受压力(给水压力或风压)信号;也可以用液偶调速。

网友D:
基本上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可分为手动控制和自动控制,手动可通过按钮控制,而自动可通过液位传感器控制(水泵),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是搞热电厂锅炉控制的吗?请问自动燃烧系统如何做,另外调试时有何技巧。

网友E:
干过恒压供水,,不知能否帮你!!

网友F:
水泵可通过变频器,风机是通过电机控制挡板。我认为最好是去翻一下有关泵和电机控制的书。

网友G:
其实水泵和风机都可以通过变频器控制,风机还可以通过控制进风阀的开度来控制风量(这样比用变频器更为经济)。

网友:
大容量水泵和风机目前一般都无法通过变频器调节出力,电厂里给水泵常用液力偶合调速,送/引风机则调节入口档板开度或调节风机叶片的角度。

网友H:
调节挡板开度产生节流,浪费电能。应尽可能使用变频器调节电机转速,虽然一次性投资大一点,但两三年可收回投资

网友:
我做过很多水泵和风机的变频控制工程。比如:90KW水泵变频一拖五恒压定时切换控制(应用在新疆吐哈),本人曾获《变频恒压供水控制三等奖》;6KV 500KW风机变频控制(应用在煤矿主井风机)。 如果感兴趣和我联系。lzhbl@163.com

网友I(2002-12-27):
我觉得最好用变频器,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02888775611

网友:
DTRD: 用变频起最合适了,至于具体的原理,你告诉我你的邮箱,以及风机、水泵的参数,我尽快给你回复的。 ZSJ: 你想要燃烧控制的资料,我们可以交流,你告诉我具体的情况,比如炉型等

网友J(2003-03-15):
看你的那些家伙是什么性质拉,恒速设备,小的,直接启动,大的加个软启动器,需要调速的,小的变频,大的,高压供电,液力偶合调速,也可高压调速,不过后者国内用得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