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模块的选择

楼主(2003-03-15):
我是一个新手, 我准备做一个数据采集装置,比如采集发电机有、无功,一些压力值等,采集的速率不要求很快,大概1秒钟50-100次,输入的模拟量采用4-20mA,要求经A/D转换后,直接通过串口输出采集值,我需要寻找一块直接带串口的采集卡,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数据采集卡,恳请各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我的Email:zhymail2000@sohu.com OICQ:36400221

网友A(2002-05-28):
没有,但可以靠插PCI采集卡,软件采集处理后通过PC串口发数据出来。

网友B(2002-09-23):
泓格公司已經有提供高速採集模塊-I-7012F(1 channel)和I-7017F(8 channels). 有需要請和我聯繫. 泓格科技-謝聰敏(jacky@mstp.icpdas.com)

网友C(2002-10-24):
1秒钟50-100次? 有没有搞错? 经过串行通讯的方式采集到的数据,一般达不到这样的速度. 可以再联系.

网友D:
单一设备(模块)1秒钟50一定可以9600就行 我试过!!!

网友E(2003-03-14):
不用串口还有什么方式?若高速采样怎么办?(1MHZ)若用PCI卡需要学很多相关知识吗?谢谢

网友F:
使用OPTO 22公司以太I/O可在I/O端直接走10/100MBPS数据传输,且可以定间隔发送数据,最小间隔为1ms,国外有用户用此功能做电力SOE。 详细情况可参阅及联系OPTO 22中文网站:WWW.OPTO-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