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选择

楼主(2003-03-15):
我没接触过,不过要用了。请问: 是不是变频器提供的电流大于电机最大电流就可以了? 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不是靠PLC的电压输出? 谢谢!

网友A:
用PLC的模拟量输出,电压,电流都无所谓。只要是标准的就行了。

网友B:
不止这些,祥情电话谈.    通本电器 张工 0755-25887950 25884161 25884176

网友C:
把你的要求提给你的供应商,他们会帮你解决的。 变频器的选择要考虑电机以及工作环境的具体情况, 对变频器有多种控制方式,取决于你的需要, 一两句说不清楚的。

楼主:
西安电工研究院变频器技术服务中心029-4273667

楼主:
我问了一些代理,他们都不太懂技术,我像能看看用户手册再问各位就有的方矢了。多谢诸位!

网友D: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选择变频器的必要条件,也是第一条件。 2、若要用PLC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可以用变频器的PLC输入接口(有的变频器没有),也可以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PLC的模拟量输出信号可以是电压信号,也可以是电流信号。具体要看用那种比较方便而定。

网友E:
1、如果想稳定的话,变频器的功率选择要比电机功率大一级。 2。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根据所选变频器确定怎么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