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请求帮助,急!!

楼主(2003-03-15):
现在有一21W火电厂正在建设,需要采用DCS系统,请给几个范例和帮助。

网友A:
:《DCS动态数据服务器 》   DCS系统属于基础自动化,MIS系统侧重于办公自动化。这两者在反映速度上的区别很大,DCS是属于秒级的,而MIS是以小时或更长时间为单位的。所以这两者之间必须要有隔离设备,这个隔离设备就是动态数据服务器。它的功能是生产过程监控;历史数据的存储及管理;统计质量控制;设备预防性维护;设备故障诊断;生产优化等。     DCS、PLC采集现场的生产过程数据通过通讯网络把数据传给操作站和动态数据服务器。动态数据服务器是采集生产全过程的模拟信号或逻辑信号,所以它的采集速度是海量的。要经过数据淘金,将信号送到生产管理部门。     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往往有几种不同牌号的DCS、PLC,要把这几种信号都集中到动态数据服务器中,最好要选择一个通用显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显示不同型号的DCS、PLC的信号。通用显示平台可采用FIX、INTOUCH、组态王、Synall等软件,开发各种DCS和PLC的驱动软件。     最近出厂的DCS采用通用操作站,它采用NT操作系统,监控软件就是FIX、INTOUCH. 不同DCS型号采用不同的驱动软件。各种DCS之间信号传输采用OPC服务器联接,也可以把少量的信号送到MIS系统的服务器中。FIX、INTOUCH等软件都能存储历史数据,几十个信号可存储280天之多。如要存储更多的历史数据,可以采用OSI历史数据库,它可以存储三年以上。这些通用监控软件都有OSI的接口。老一代的DCS系统的操作站无论操作系统还是监控软件都是专用的,和其它系统通讯都非常困难。如要建立系统间的互联,通过计算机接口单元建立动态数据服务器,监控软件仍然可以使用通用的,在NT平台上运行,但它的数据只能上行,不能下行。在设计MIS系统过程中,最好使用动态数据服务器,不要把DCS和PLC数据直接送到Web否则会影响到DCS、PLC的正常运行。至于究竟需要建立多少个动态数据服务器,由所需采集的数据量和数据安全决定。一般情况下,可达10000点。 he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