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请教

楼主(2003-03-16):
没想到这么多学兄学姐做这个方向的毕业设计,我的也是,是基于FF总线的水箱水位的控制系统,我也是没什么东西可写,哪些仁兄义妹愿提供参考资料,小生实在是不胜感激!   我的email: xjtuleq@163.com

网友A(2002-11-30):
没想到这么多学兄学姐做这个方向的毕业设计,我的也是,是基于计算机应用和维护以及计算机网络系统,我也是没什么东西可写,哪些仁兄义妹愿提供参考资料,小生实在是不胜感激!     我的email: chp81115@21cn.com

网友B(2003-03-01):
采用基于的智能仪表连到总线上, 再加个上位机不就行了

网友C:
我的毕业论文也是这方面的,,profibus总线的,,把烟机厂的所有设备都挂接到总线上进行数据通信,,上位监控机采用siemens触摸屏式的panel pc进行监控现场生产的实际情况,,现在已在2个卷烟厂调试成功,并运行数月,,效果良好 还有一些spc3的资料,,,~~~~~~

网友D:
兄弟我的是 基于现场总线式SCADA系统的设计,要求用PROFIBUS设计10个6KV变电站的集中监孔系统,然后再用组态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