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话线远程控制FP0

楼主(2003-03-16):
我计划用VB编写串口通信程序,接入INTERNET进行远程控制PLC(FP0系列),但时间不允许我从头搞起。请问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传授给小弟?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2008-11-27):
我要做个电话的远程控制的毕业课题,就比如打一个电话家里的热水器开始烧水,回去就可以用上开水。请问有谁知道相关资料的

网友B(2009-03-16):
留个QQ号好吗 咱们做得是同一个课题 如果可以 相互交流一下 或者是帮帮我 我电话13836953458

网友C:
简单,短信控制都可以。S7 200有专门的CDMA模块。

网友C:
还有很多上位机有CDMA功能,包括电话控制和短信控制短信通知组态,加一个CMDA网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