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支持总线的情况

楼主(2003-03-16):
1、目前我们支持PROFIBUS,MODBUS,INTERBUS,DEVICENET,CAN,LIGHTBUS。具体配置如下: 1)PROFIBUS 此总线共分三种方式,PROFIBUS DP、PROFIBUS FMS,PROFIBUS S7。这三种方式组态王都支持。 PROFIBUS FMS,用户使用极少,不推荐用户使用。 PROFIBUS S7使用较多,支持多主站,多从站。系统配置:西门子公司的CP5611/CP5613卡 + SIMATIC NET授权软件即可。 PROFIBUS DP使用极多,系统配置: A)西门子公司的CP5611/CP5613卡 + SIMATIC NET授权软件,CP5611/CP5613卡只能做主站。 B)Beckhoff公司的PROFIBUS DP通讯卡 + SYSTEM MANAGER 授权软件,通讯卡既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 2)CAN 此总线属于链路层的通讯协议,具体和某设备通讯,用户还需要提供相关的通讯协议,我们开发组态王的驱动程序。目前支持如下两种组网方式: A)研华PCL841卡,已完成的驱动,研华公司的ADAM5000CAN系列智能模块。 B)Beckhoff公司的CAN通讯卡 + SYSTEM MANAGER 授权软件,目前还没有连接到此卡上的设备。 3)MODBUS 此总线目前支持如下两种组网方式: A)通过计算机的串行口和设备通讯,组态王既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 B)通过以太网和设备通讯。 4)INTERBUS,DEVICENET,CAN,LIGHTBUS,这几种总线都是通过Beckhoff公司的总线通讯卡 + SYSTEM MANAGER 授权软件这种方式和设备相连。

网友A:
我们想做楼宇自动控制,这里面电梯现在很多是用CAN总线,你们能不能也开发他们的驱动程序,这样就可以不要中间设计采样板和自己用DEPHI开发界面了,比如上海新时达做的控制柜,还有几个大的电梯生产企业,OTIS、三菱等

网友B:
请问组态软件中的一个点是什么意思??比如,是一块智能仪表就算一个点哪,还是这块表监测的一个参量算一个点哪??

网友C:
组态王是一个抄袭他人成果的克隆货。

网友D:
一个变量算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