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与S7-300/400编程软件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03-03-16):
S7-200与S7-300/400的编程软件,一个是Step7/Micro,一个是Step-7,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大同小异,MicroWin32不需要组态,不需要授权。我有MicroWin32最新版本,V3.2

网友B:
goodcontro12003: yechina1@163.com

网友C:
200与300/400的指令及使用方式都不太一样,二者的软件也不可以通用。

楼主:
授权是怎么回事啊??组态??就是说适用于S7-300/400的Step-7,含有组态功能??我只用过Step-7/Micro

网友C:
200的PLC及扩展模板由PLC自动检测,地址也是自动分配,而300需使用者自己设置所使用的模板及模板的直址及其它参数。如配置数据与实际使用的硬件不一致,程序运行就可能出现错误。

网友C:
授权就是SIEMENS发给你的STEP 7的使用许可,需通过授权盘将授权装到硬盘上。无授权的话软件也可以使用,就是每次打开一个窗口时都会弹出查找授权的提示,而且查找授权的时间越来越长,很烦人。

网友D:
goodcontrol2003你能否给我发一份V3.2版的或者下载连接也行阿 我的邮箱:xswcg@netease.com

网友E:
goodcontrol2003 我的信箱 xajh163@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