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建立一个好的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3-03-17):
我是一个学生,现正构思一个关于数据采集的课题,,请各位网友级工控方面的专家给参谋一下。 基本条件:4通道实时采集,单通道采集频率不低于每秒1K,模拟量输入0-5V(非线性),传输距离50-100m,分辨率:12/16位。 软件要求:在界面中实时的显示4个通道图形,报表处理,报警处理,数据处理等。 曾经跟研华他们讨论过提了一个方案:用5017H+5510+4520,下位机5510用C编程,上位机用AutoView. 不知是否理想,希望大家多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1)5510上好像用的是Modbus协议,向上位机通讯可能会是瓶颈; 2)另外硬件能达到那样高的采样率吗?

网友B:
我现在也在用5510的5017H做数据采集的毕业课题。不过我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啊。虽然说下位机5510用C编程,但是我用了5510里的函数编译不通过,不知道该怎样include 5510的头文件 5510drv.h ?还有我采集来的数据需要用曲线显示出来,所以还要用到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比如VC,但是我不知道VC怎样和ADAM5510实现串口通信,还请各位高手帮忙,多谢了。 我的E-mail: jypdg@sina.com

网友C:
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用组态软件,可省很多麻烦

网友B:
我们用了组态王软件,但是对于ADAM5510,还是需要自己编写程序下载到5510的cpu里才能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