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3-03-17):
这是咋回事??这是咋回事?? 各位大大,我用三菱A500的22KW变频器。带工作台做上下运动,上升时用电位器控制速度,没有什么问题,下降时用多段速,固定为6HZ向下走,可就是在下降时,总报警。有报过流,也有时报过压,我以加了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可能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参数不对,工作方式上也有问题。如加减速时间,每一段速的设定等有很大关系。变频器低频下的特性本来就差,你又工做在6HZ,这和内部的力矩参数的设定有很大关系,一般不建议低频下长期运行。一方面,变频器要选大一挡,过流值设定又不能太高,但另一方面,对普通电机又会发热。要保护电机电流的值又不能太高,那么低频运行,参数设不好就会出现你的故障,和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电阻的关系就不是主要的。 首先,6HZ是不是低了?保持此速度运行需多长时间?中间运行时速度快一些,加减速时间时间在满足要求时能否长一些,在电机有内部温度保护下,故障自复位,把电流保护值提高一些。可以在停车时,设一个关断频率值做在制动时做用,可以不在零速停车,实在不行将电机轴上的皮带轮或靠背轮直径减小(麻繁,但决对有效,也最可靠)。

网友B:
多段速度时刻的加减速度时间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C:
变频器比调速器差的地方就是在低频调速这一块,变频最忌讳的就是长时间在低频下运行,如果你只有必须要这么做,那你适当把加减速时间调高,并要适当的修改中间电压,如果力矩偏大,就适当调高一点!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