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om06,研华ADAM4520与上位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3-03-17):
最近做一个实验,使用OMRON COM06通信单元的RS485口与上位机进行上位链接通讯,中间使用了研华ADAM4520模块进行485/232的转换。在上位机上用组态王5.0读PLC数据存储区的数据,但是只有十分之一的情况可以读出,其他情况或者是读不出,或者是PLC停止运行,或者是组态王自己退出。换用组态王6.0,情况也差不多,还显示为非法操作。 这些现象是我不改变接线和设定的情况下,只在上位机上操作的结果。相信接线没有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用VB或者VC自己编一个通信程序,会不会正常? 那位熟悉的同志给个建议?学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请给出你的连接方式,我用同样的连接方式是可以通讯的,而且通讯非常成功,有问题,请发e-mail到wenggenchun@963.net

楼主:
上位机rs232口—〉研华ADAM4520-〉OMRON COM06 485口

网友B(2004-09-24):
我们上一次做过与你相同的项目,所用的全部都一样,但是我们成功了。 peachex2004@sina.com

网友C:
重装干净系统,感觉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