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流量计好?

楼主(2003-03-17):
用涡街流量计好还是孔板流量计好!有什么品牌比较好。

楼主(2001-07-12):
依据你所用的地点?环境恶劣,粘度大的流体测量宜采用涡街流量计。

楼主:
孔板流量计一般用在高压的气态物质的测量中,(流速>25m/s)测量范围较小,精度高。 涡街流量计则适用所有流体的测量(流速<80m/s),测量范围宽,精度适中。上海横河的产品较好。

网友A(2001-11-03):
如果流体比较dirty, 黏度大,用防凝堵流量计比较好。 http://cnmeter.com

网友B:
Danfoss 的超声波流量计 http://WWW.Danfoss .com

网友C(2001-12-16):
依据所测介质的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D(2002-04-12):
有震动涡街不行,低速涡街也不行。 孔板安装麻烦,维护也麻烦。

网友E(2002-07-30):
目前比较流行的也是最稳定的话,相对于导电液体用电磁最好。对于自来水80%以上都用电磁。相比其他类型的流量计她的好处就是稳定、可靠、精度高……。 联系电话:0571-86987940 QQ:147733104 公司网站:www.pmf.com.cn

网友F(2002-09-08):
一概而论的话很难说得清,要看具体测量什么介质,安装位置,工艺参数等条件。 孔板相对而言比较传统, 标准制定得比较早,但安装麻烦,维护量大,测量范围只有1:3 。 涡街流量计相对而言安装简易,测量范围1:10左右,维护少,用在测量蒸汽、压缩空气以及其他气体、液体方面效果较好!

网友G:
涡街流量计在测蒸汽时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H:
如果蒸汽管道有震动的话,最好不用涡街,用孔板是最好的。

网友I(2002-10-16):
请问流量计中测量范围X:Y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J(2002-12-11):
德国KEM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流量计专业生产厂家。 KEM公司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广泛应用于汽车、聚脂、钢铁、食品、化学、石油及制药等行业的各种工业场合。 KEM公司产品类型有适用于各种液体和高密度气体测量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KCM),适用于低粘度液体测量的透平流量计(HM)和微流量计(LFM),适用于高粘度液体测量的齿轮流量计(ZHM)和螺旋流量计(SRZ),适用于各种气体测量的涡街流量计(KVM)和热式质量流量计(TGM)以及与流量计相配套的流量积算仪。 特别推荐: 涡街流量计(KVM) 口径:DN10…DN250 介质温度:- 40… + 400℃ 介质压力:160bar 防爆等级:EEx iaⅡCT4(可选) 合理价格 德国制造 欢迎与我联系。 联系方式:E-mail:spower@allmeters.com

网友K:
在震动比较严重的环境中测量时,涡街的效果并不好。楼上的朋友最好说明应用条件。

网友L(2003-03-17):
依照工况,介质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