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PROFIDRIVE行规及DP的朋友进来

楼主(2003-03-17):
大家好: 我现在准备实现PROFIDRIVE行规里的PKW部分,理解行规的时候,觉得用PKW方式实现从节点参数访问机制是在需要读取或修改参数的时候才会发送PKW,如果不需要对参数进行访问的时候则不需要,但我在抓取总线数据后发现,如果把从节点配置为PPO1(4words PKW+2words PZD),则每次都会送6Words的数据,也许我只是需要读一次参数,而其它时间只需要进行2words的数据交换,但却每次都发送6Words的数据,造成有4个字的数据是浪费的,多余的数据比有效的数据更多。 请问有没有办法做到如果只需进行IO交换,就只交换PZD的数据,如需要访问参数则发送PKW数据? 如果你有更好的做法请告知,谢谢!

网友A(2009-03-10):
可惜了,这帖子年代久远。有行规研究的朋友吗,请加MSN:myoldarca@hotmail.com

精忠报国钻技术,养家糊口做项目!

网友B:
当然可以了,你可以在不用进行数据写和读的VFD上面不用PKW(组态的时候),当然可以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访问时,你可以重新编译两个块,一个专门是写和读控制与状态的块,另一个是专门写和读其它数据的。当要访问和写参数时调用你编好的块就可以了。这样就不浪费了。

这个纯属个人爱好。你也可以咨询西门子,只在组态里面组态PZD,而且还可以写和读数据。电话咨询去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