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y area is not valid for this oprand

楼主(2003-03-17):
我在用omron CPT 往CPM1A里下载程序时碰到了这样一个报警,并且程序无法下载,有谁知道这条报警的原因,我要怎样才能下载下去???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把存储器清除了再传试试!!

网友A:
你在编程时动用了系统资源外的内存区了。双击错误提示,光标即可停留错误位置。

网友B(2011-01-18):
请问你的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