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问题

楼主(2003-03-17):
大家好,本人初次使用INTOUCH7.11,现有2个问题不明白,请指教: 1.我想做一个按钮,当某个窗口打开时,此按钮不可用;当窗口关闭时,此按钮可用. 2.我按照帮助里面的"在Intouch中使用HisdData"进行操作,当按下"Writefile" 按钮时出现的错误是"STARTDATE item invalid",当对STARTDATE输入另一时间时 提示的错误是:"STARTDATE item invalidDate separator mismatch".实在是搞 不明白原因!

网友A:
这是因为你机器系统时间的格式不对.对照Intouch 中的帮助说明的日期格式,在windows的"控制面板"中的"区域"中输入对应的日期格式就行了.

楼主:
1.方法可以说有很多,以下是其中一种,建立一个内存离散点,初始值为“假”,在某窗口的“显示时运行”里面再次给这个点附值为“假”,然后在某窗口的“关闭时运行”里面将这个点附值为“真”,再,双击这个按钮,在“可用”的属性里面编辑,在条件框里面写上当这个点为真是可用的表达式。成功! 2.在按下"Writefile"是必须先将前面所有属性先正确附值,而且日期格式必须和系统的时间格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