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S又一问

楼主(2003-03-17):
请问各位大侠, 当LNS Object Server 置为 offnet 模式时, 还能否读/写其中的 value 属性? 多谢!

网友A:
可以,是LNS数据库中内部的当前值,不是网络上的。

楼主:
多谢工程师! 但是我还是不清楚如何实现.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如何读写? 需要设置什么? 是否需要与网络连接? 问了这么多, 不好意思. 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