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开关电源

楼主(2003-03-18):
请教诸位高手: 什么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具备什么特点,与普通降压整流电源区别是什么

楼主:
向诸位港机高手请教: 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的中心受电器,刷架的绝缘子枕木(刷架后的绝缘板),经常出现被拉断裂的现象,这种材料的耐力性能太差,这给维护设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新型抗拉材料代替上述物质,

网友A:
开关电源也称高频开关电源,由于内部开关频率高,所以变压器、电感 体积下降,使整个电源体积减小,我厂的电源内部频率现能到达100KHZ 主要特点是,输出稳定,纹波小,体积小,噪音小等,技术咨询 (010)62974066 徐先生

网友B(2008-02-15):
开关电源有很多种,开关电源的主要电路是由输入电磁干扰滤波器(EMI)、整流滤波电路、功率变换电路、PWM控制器电路、输出整流滤波电路组成。辅助电路有输入过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欠压保护电路、输出过流保护电路、输出短路保护电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