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高低压CAN节点间如何进行隔离通信?

楼主(2003-03-18):
问题是这样的:在高压环境和低压环境下各有几个CAN总线节点,它们各自的 子网内部可以直接用双绞线进行通信,但是高低压两个子网间应该怎样进行通信连接呢? 我想用HFBR-1528,HFBR-2528这两个光头进行光电转换,通过光纤来连接,但不知道如何连, 而且光头与CAN总线间信号的电平不能兼容,这个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不能做隔离么?

楼主:
是在CAN总线上进行隔离,还是在CAN控制器与CAN收发器之间隔离? 还有电源如何隔离? 高低压之间不能有导线相连,否则即使没有物理上的连接,导线上也会感应电存在,如果用光纤则不会。

网友A:
当然是控制器和收发器之间的隔离,电源你可以选用隔离DC-DC模块,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我想,高压侧的控制系统也是5v系统吧,:)!你的系统是干什么的?可否告诉我一下,你用的CAN控制器是什么?我的EMAIL samcan@163.com

楼主:
如果是只有一个高压节点或低压节点,这都好办,问题是高低压都有许多节点。总不会是每个高压节点都要两根光纤吧,然后从高压引到低压再接收发器,那这CAN总线二线制总线的特点就毫无意义了。 我是给我们老师做的一个变电站综合检测系统用的,对CAN比较感兴趣,而且感到协议做起来简单一些,所以选用CAN。 谢谢您!

网友A:
每个节点都加隔离则中间的传输线路是独立的,跟高低压节点数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