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ck RS-422 ?

楼主(2003-03-18):
How Can I Check RS-422 Port or Converter To Verify Operation?

网友A:
请教问题也得说明白一点。我看是没人能帮你了!

楼主:
Hi 77777, 使用Loopback 测试. Make sure you connect the TD(A)- to the RD(A)-, and the TD(B)+ to the RD(B)+ 当Transmit Data == Receive Data. 那表代表RS-422 是正常的. 你可在Web-site上找到相关的测试程试及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