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如何使用西门子产品(识别系统)

楼主(2003-03-18):
请教各位: 我单位一条生产线需要进行零件识别,控制系统配置如下: PLC:OMRON CVM1-V2 现场总线模块:CVM1-DRM21(DEVICENET) 因现场需要,我们拟采用西门子公司的MOBY系列识别系统,主要元器件(模块)为:信息载体--MOBY-D,ID读写模块:SLG12(带RS232)。 请问:硬件如何配置可使OMRON PLC能够操作读写模块,对PLC程序有无特殊要求。(尽可能使OMORN能直接使用西门子产品) 谢谢各位!

网友A(2002-01-19):
你的零件识别是指什么?如果是形状或位置等识别,你可以采用数字视觉系统,如果有需求或技术讨论,请联系我:XHB@WEIJIE.COM.CN,我可以帮你解决视觉系统及相关问题!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OMRON CVM1上的RS232口,将其设为自由口即可。

网友C:
同意水龙吟的观点,用232口,做无协议,前提是你得有西门子的通讯协议,PLC中用TXD、RXD指令,还需要设定一些参数,但较麻烦。

网友D(2003-03-18):
北京科瑞利华可提供全套或部分的射频识别系统(RFID)及各种现场总线(包括RS232-DEVICENET)的解决方案。WWW.CONTROLWAY.COM(SALES@CONTRINEX.COM.CN)

网友E(2005-06-03):
北京科瑞利华WWW.CONTROLWAY.COM网站好臭,进去后居然没有一个链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