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位机通过485总线收到乱码!!

楼主(2003-03-18):
我的上位机和6个称重仪表以modobus协议通讯,在485的屏蔽层未接地时,上位机自动收到乱码(我是用window自带的超级终端测试的),我的电气系统并无变频器等干扰源,而且刚开始未接地也可以通讯,后来不行,只好接地.请问:到底是干扰吗?

网友A:
你可以先查查是不是两端通信设置是否相同,另外可以量量485端的驱动电压.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心,我的波特率都是9600,我在现场无变频器,只是调试控制回路,电机设备都没启动.配置是工控机和s7-200自由口通讯,同时和6个仪表modubus协议的485通讯,共两个柜子,在一个控制室,总装机250kw.控制一些电机和气阀. 屏蔽线和仪表外客一起接地后恢复正常,昨天一旦不接地就不行,今天却可以不接.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485是抗干扰比较强的,应该没那么严重.太奇怪了.现在我被搞怕了,要客户做两个接地体,一个给屏蔽线,一个给仪表和控制桂外客接地.我想请问到底485能抗干扰到什么程度? 十分感谢!

网友A:
从理论上讲485的抗干扰能力是不错,因它是差动平衡传输,象你这样除非是设备自已有干扰。

楼主:
谢谢朋友!昨天我观察了一天,通讯正常,快吃晚饭时,有个按扭可能是线碰到一块把一个仪表的一个输出口击穿,我认为是小事,想今天买个换就是了.今天早晨一开工控机,和6个表的通讯全断了,查过线,没问题,单个表坏也不应影响其它的啊,难道研华的plc-740 485通讯卡这么容易坏?真是邪门.等明天同事带个新表和新卡再说了.另外以前做这种设备的控制是用232通讯,没出现过这些怪事,道理上是232抗干扰更差才对.

网友B:
我的485通讯建立在184上,控制新芯片是430,总是1分钟左右中断一次,之后在我的485软件狗控制之下,1秒钟以后再次开始485通讯,则又可以!查了几天都没发现原因。

楼主:
现在都好了, 一个按扭导致220v进入24v 把其中一个表的通讯口,通讯卡搞坏, 引起整个网络不通.通讯接地后一直很好,不接地也行了.只是不知当时干扰来自何处.我用的通讯线是普通屏蔽线,不过这么小的网络,这么短的距离会受干扰?   谢谢了.   MOXA的CI-132是通讯卡?他有什么特点?卡坏了后, 我用普通的232转485适配器,我不知它和plc-740的区别.事实证明plc-740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