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故障急救

楼主(2003-03-18):
ABB变频器(600-160KW)启动7.5千瓦小电机无问题一切正常,但是启动160千瓦电机频率不能升高大约只有几HZ,并发现整流模块驱动板指示灯闪烁,并听到异响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A:
你没有说的详细。工况如何,控制方式如何,参数如何设制的。ABB变频器ACS600可能没问题。参数设制不对,就会出现该类问题。 你详细说一下工况。

网友B:
1,电机是否带负载? 2,什么负载? 3,你的转矩提升设了吗?

网友C:
为什麽用160KW变频器启动7。5KW小电机,这样做是极其错误的 同时你在变频器中对电机参数的设置,辩识运行等都有关

楼主:
我忘记说了,该变频器前几天整流模块烧毁(SKKH162/16E)从外地买来国产同型号模块换上后出现以上情况,所有参数都没有改变,电机是一台鼓风机,没有任何报警电机转速很慢只有100/分左右,而后用小电机(7.5KW)使用一切正常,频率变化转速也变化并能达到最高转速。不知什么原因请帮忙指导。谢谢各位!

网友D:
有异响,与IGBT的导通触发也有关,请用数字表量一下变频器输出看看? 0769-2187112愿与你共同探讨

网友E:
整流可控硅控制线是否有一个接错!

网友B:
改变了电动机型号,你的重新设定第99组参数,然后进行id run

网友B:
整流模块(SKKH162/16E)半控桥的晶闸管的门极触发连线接反了.ACS600大功率单元驱动小功率电机正常是因为靠充电二极管和充电电阻的通路建立的直流母线电压的能量.半控桥根本没正常工作.当一带大电机时,直流母线的电压就会被拉下来.

网友B:
楼上讲得对!!!

网友F:
触发可控硅的控制回路或控制板有问题。有可能有一只管子未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