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03-19):
小弟是刚刚接触工控,请问用工控机控制步进电机,是否需要自己制造驱动放大电路,以实现弱电信号到强电信号的转换,具体如何控制呢,哪位老大能给我控制的C语言程序。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我的EMAIL:risingcheng@hotmail.com

网友A(2002-09-19):
你可以买现成的对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不需自己制造

楼主:
驱动放大电路实际就是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不用自己作. 请浏览网页: http://www.sc-tec.com

网友B(2003-02-09):
买一只步进电机驱动器,加一块运动控制卡,或者用开出卡代替,至于源程序,由于不同的卡子驱动程序的编写方式也不相同,所以无法提供。

网友C:
那看你对步进电机控制的复杂程度了,如果是简单的正反和停止控制,完全可以自己做,这样成本会很低的。如果控制比较复杂的话,建议买现成的产品,可确保系统稳定可靠。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购买设备的话应该带着相应的软件安装盘吧?如我公司向国外进口了一套设备运用SIEMENS PLC;PHEONIX INTERBUS.但相应的软件安装盘厂家却没提供,只是安装了,我公司是不是有权要求得到安装盘?

网友D(2003-03-19):
有位老兄讲的好!车有轮子都能跑,问题是平稳和舒适!更关键的是可靠性,还有那位老兄讲的性能。是有一些欧美的公司有驱动器的方案(套片),价格也很不错,但没性能很好的。毕竟一分价格一分货。 我公司生产的两个系列的驱动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2x系列是采用双级恒流驱动,半流锁定,等技术,是中档客户的首选。价格也合适。 s2x系列是专为两相六线八线的电机设计的驱动器,采用啦更先进的控制技术,可以全面兼顾电机的低频,中频,高频性能。是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客户的首选。 另外,我公司也可以提供2x系列驱动器的控制模块。您只要加上简单的功率部分就能做出性能良好的驱动器。 如方便,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的联系方式是 0755-26430152,26412681 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