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帮忙啊

楼主(2003-03-19):
因设备翻新,有个变频调速方案,不过该异步三相电机1500R/MIN,0.75KW,实际会长期工作在300R/MIN左右,有人说不行,因为电机风扇也在300R/MIN,太低,散热不好,电机会烧坏,合理的应是电机工作在40HZ以上,(顺便问一下,转速与频率是不是1:1的正比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另外对这个电机来说,其调频上限在多少?

网友A:
应该是:n=60f(1-s)/p

网友B:
加一级变速装置!!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改用变频电机! 电机在低频阶段的散热性能很差,外置散热风扇可解决散热问题,不过电机还是工作在50HZ比较合适一些,加一级变速装置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