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交流伺服电机选择

楼主(2003-03-19):
请问交流伺服电机的惯量是什么意思,如何选择

网友A:
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一般来说,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要求与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有一定的匹配关系(各品牌有所不同)

网友B:
参看机电一体化设计手册。和轴径及材料有关。轴径大,惯量大。通过负载的转动惯量和传动比,然后负载在轴向和径向受的力折算成力矩,在和转动惯量的力矩合成后就是伺服电机所要输出的最小力矩。在看转速需求,选传动方式(传动比),最后在选伺服电机。

网友C:
负载转换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与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在一定的范围内时,可以不影响伺服电机的跟随响应性能(具体值要根据不同的伺服而定).

网友D(2004-09-11):
交流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一种是绝对值型.得根据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