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运转速度

楼主(2003-03-19):
请教各位高手: 用变频器带动的交流异步电机在运行中会不会对电机产生损害? 电机带的负载是在不停的变化中的,而且电机的转速也是在不停的变化中的。

网友A:
只有你不是长期在低频下运转就没问题。

网友B:
转速是有波动的,由于惯性,波动幅度不会很大。你可以用仪器进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