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速驱动

楼主(2003-03-19):
我在做一台低速转台,转速0.4RPM~20RPM,直接驱动,转速稳定〈2%,请问用步进电机是否能达精度?

网友A(2003-02-08):
不用步进电机也可以,我做过煤矿斗车380V、5Hz低速运行,采用vacon变频器,正常了运行1年多,效果很好。 whhxp@msn.com

网友B:
德国KEB产品在许多军工的项目上有应用,在你要求的转速范围内,2%的精度用步进电机另人怀疑。

网友C:
不用步进电机可以,用三垦SHF/SPF+SB-PG基板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