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串口通讯

楼主(2003-03-19):
诸位:大家好, 小弟首次接触PLC,现有一问题急需求救,我编了一个S7-200与PC机通讯的调试程序,在I0.0为真时向电脑发送几个数据,我的主程序是10秒循环一次,Q0.6为指示灯,亮6秒,熄4秒,主程序循环一次便发送一次数据,设定发送完数据后,调用中断,在相应的中断程序中,我设置Q0.3为状态指示,它会闪烁一次,亮0.25秒,熄0.25秒,但是运行后,我发现,有如下问题: 1,电脑未收到任何数据。 2,Q0.3不停的闪烁,表明其不断的在响应数据发送完成中断,但我设计的是每隔10秒才发送一次数据。 3,若在程序开始运行前将I0。0接入真,则出现第二步所说现象,若程序运行后,再接I0.0为真,则无论怎样都看不到Q0.3的闪烁。 真心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我可以mail源程序和一个串口调试程序。 谢谢。

网友A:
你好!你的程序已完全放进去了,出现这种情况不是通讯端口的问题,这是你PLC执行程序时发生的错误,那我想这是你的程序有问题,逻辑关系没搞好,建议看一下你的程序,在重新灌一遍,如果说是你电脑读不出来或远程控制通讯不畅,那就可能是你的通讯问题了!

楼主:
我也知道可能是我的程序有问题,但我不知道问题究竟在那儿,我已反复调试过多次,均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