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楼主(2003-03-19):
4相步进电机怎么改变接线后为两相的步进电机?

网友A:
四相的可以作两相来用,具体的接线因电机的厂家不同,线的颜色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您能告诉我电机的参数,及电机的厂家型号等,我就可以追短的时间内帮您解决。 我公司生产的两个系列的驱动器可以满足您的要求,2x系列是采用双级恒流驱动,半流锁定,等技术,是中档客户的首选。价格也合适。 s2x系列是专为两相六线八线的电机设计的驱动器,采用啦更先进的控制技术,可以全面兼顾电机的低频,中频,高频性能。是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客户的首选。 如方便,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的联系方式是 0755-26430152,26412681 姚生

网友B:
采用并联或者串联方式即可,如何接线可向供货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