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王仁祥老师:

楼主(2003-03-19):
注塑机用老三菱Z240 22KW变频器改装油泵电机(节能目的)。用流量控制阀的电流变化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化。因变频器频率设定用电流输入(端子4,4-20毫安)。其变化量小于流量控制阀的电流(200ma--1A左右)变化量(流量控制阀用24V)。请问王老师该如何改装?

网友A:
小路: 可使用艾默生td3X00系列的注塑机专用变频器,内置了1A信号到标准4~20毫安信号的转换电路,可直接使用.

网友B:
vcplus: 你好!好久没见你来了,欢迎你多发表,发表。。。

楼主:
谢谢VCPLUS的指点。艾默生的变频器到什么地方买?

网友C:
请与我联系 0595-259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