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软驱动能否带二台刚性连接的电机,二台电机必须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楼主(2003-03-19):
请教各位高手:一台软驱动能否带二台刚性连接的电机,二台电机必须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网友A:
可以,用国产雷诺尔加两个电机保护器。也可变频更好些。

网友B:
如果软启动器容量够的话应该没问题

楼主:
请问通本电器 张工 用一台西门子软驱控制 两台15KW电机的成本是多少?